第一次见到的液晶故障

楼主(2011-06-04):
我修液晶虽然说不上经验,不过一般的电源高压故障都可以修好的。今天碰到一个19宽的方正,开机加信号可以显示,就是有横线干扰,同时图像(就好像CRT显示器的场下线性不稳一样)抖动,闪动(就是 在单位时间里图像是正常的,就偶尔没有图像了,来不及看出是不是白屏,图像马上就又有了,现象一直重复)。我不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现在也没有通用驱动板点屏实验,有碰到这样问题的朋友帮忙提示下,谢谢大家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屏线不良,灯管漏电打火会引起横线干扰。

网友:
支持楼上观点

网友:
电容漏电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换屏线或灯管试试

网友:
说不定屏线氧化

网友:
屏线可能大些~

网友:
是不是屏线接触不良啊

网友:
不是屏线也非灯管 是屏电路板上的问题

网友:
屏的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屏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点评):
还是仁兄有经验

网友:
屏供电不稳定和电源带载能力差有关系,查电源反馈等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
灯管,打火引起,我修过几个。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可能是我小题大做了。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最后确定是排线的问题。郁闷啊,耽误我那么久的时间

网友:
灯管打火

网友:
屏保险  是很容易坏的  经常遇到屏保险  一个保险可以赚700

网友:
先换个屏点 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解决问题,是关键,也当积累自己的经验了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屏看看  先确认是不是屏

网友:
一般是屏显,有问题。

网友: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好贴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干扰故障,换个线看看

网友:
是屏电路板到液晶晶片的软排线接触不良,用特制烙铁头加热焊接就好。

网友:
灯管部分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灯管接触不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