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390一体机开机面板灯全亮,无显示

楼主(2011-06-04):
HP3390一体机开机面板灯全亮,无显示,电机有反应,就是显示屏不显示,操作按键没反应,主板上的大芯片已经加焊过问题依旧,求解!

网友:
能插诊断卡的话 最好是看看跑什么代码 这样忙修 很容易吧问题搞大

网友:
显卡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吗,我又一次遇到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我遇到一台EPON的机子  换同样机型上的93C46就好了      这个芯片是带资料的    这是个存蕴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