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 阵列

楼主(2011-06-04):
有个机子上面有3个硬盘,其中有2个硬盘组成阵列,原来是机子无法启动,系统是安装在独立的一个盘上的,现在机子启动后在XP下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没有那2个陈列硬盘,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那2个硬盘,动态,就是没有盘符,无法访问2个盘里的数据。2个硬盘是并口硬盘,没有用阵列卡,那个高手了解阵列,这个能搞好吗。(系统没有问题,是恢复到原来正常机子的备份)

网友:
做的什么阵列啊,分析一下,数据应该没被破坏

网友:
我对阵列不了解,只知道是VIA,没有用阵列卡,RAIO 0

网友:
不向是硬盘坏了,但不会搞,无法进入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