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的显卡一加热就短路

楼主(2011-06-04):
最近一批7300GT显卡,都是二代的显存,总共是正面8颗显存,GPU的型号:L606B268 G73-VZ-N-A2,原来是花屏,只要上BGA一加热立即短路,真是搞不懂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这种显卡总共有20多片,加热了5片,全部短路,把BGA的温度设的很低,锡球都没有化,拿下来之后,一测也是短路。请各位高手指教,还有同时7300GT的显卡,如何区分型号,如何代换。是看L606B268,还是G73-VZ-N-A2来区分?

网友:
G73-VZ-N-A2

网友:
我测试过了,同样是G73-VZ-N-A20 的显卡芯片,并不可以互换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碰到过,那是时间太长了,我一般只用吹风枪吹一下就可以了,不过这就是凭感觉了.看你第六感 可不可以啊.哈哈

网友:
问题都没有找到你去加焊GPU干什么?也好,这次学学经验,下次就不敢了。。

网友:
花屏不一定要上BGA的啊,你用疯抢稍微吹一下,看看是不是正常了,正常了,那么就换卡啊,

网友:
如果温度不高的话,你那个可能是里面受潮了,要把它放在烤箱里放个30-60分钟后再上BGA

网友:
显卡用久了 GPU寿命不长 一焊就坏 狠正常的 G73-VZ-N-A2
是型号

网友:
gpu很脆弱啊,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