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通电卡卡响,不认盘7200.7

楼主(2011-06-04):
客户的一个希捷硬盘通电电机能转,卡卡响,是不是磁头坏了,能修复吗,还是固件问题啊在线等

网友A:
可以修复,可能里面有坏道了 ,屏蔽就可以了

网友:
磁头坏了,不需要数据,就可以扔了。

网友:
先找一个一样的硬盘,换主板看看.(注:品牌,型号,转速,生产地,日期.总得就是不好找,丢了算了.)

网友:
卡卡响还能修复啊,你是强人,这个是修复不了的,只能换。如果要数据的话,那么就要做数据恢复了,有坏道是可以修复的,但是卡卡响,你能用软件修复啊,我有很多,要不你给我修复一下,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复,可能里面有坏道了 ,屏蔽就可以了

卡卡响还能修复啊,牛人啊,我这还有很多,要不你给我修复下,卡卡响是修复不了的,只能报废了,如果要数据那么就要做数据恢复了,不要数据就报废吧,卡卡响软件是修复不了的。只能换新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你就邮寄过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你就邮寄过来吧,

关键问题还在,我邮寄给你啊,能保证能弄好不,还邮寄呢,到时候给我来句,你这个不行,这个卡卡的太厉害了,那我邮过去不是都白邮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我修不好,你还能叫我给你买块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我修不好,你还能叫我给你买块新的啊。

那到不是,你修这个成功率多高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差不多二十个能修好俩

网友:
当然要数据,不要数据的话,我就扔了,期待高手,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硬盘是不行了!去看下数据能烤出来啊!

网友:
要数据基本上是要开盘换磁头了。
不要数据可以看下还有没有好的磁头,还有好的就砍头后开SF。

网友:
卡卡响基本上是没戏了

网友:
你非要里面的东西的话只能找专业数据恢复的开盘吧~一般都恢复不了的,不过费用是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