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求解 GA-8I845GV

楼主(2011-06-04):
客户拿来 一块技嘉GA-8I845GV板 主板家电 不跑码 有复位 内存北桥南桥供电都正常 CPU供电0.85 换了了CPU电源IC 主板工作正常 了 装完系统 用一会不定时断电 求 大仙指点 、、、?????、
cpu
cpu供电
主板
技嘉

网友:
看看CPU供电的几组MOS管吧,看看是不是有一组有问题啊

网友:
查了 都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