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10 自动加电 南桥ec 换过

楼主(2011-06-04):
dell d510 自动加电  南桥ec  换过  ec 没有收到触发信号 但却发出了 到南桥的 btn 信号
bios 刷过 而且进系统 按键盘 滴滴的响 郁闷了
机器是进水的 按理 说 键盘是ec 控制 开机也是ec 控制的 换了ec 刷了bios  还是不能解决 ??
自动开机后 关机开机正常 时间可以保存 不插适配器 南桥的晶振是有波形的 说明南桥的 coms 正常
思路啊  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看看进水的附近有没上拉电阻烧坏的,而导致某个信号默认低电平

网友:
问题解决 差点搞死人 。
换了原装的适配器   什么都好了 郁闷死啊  键盘也不滴滴的响了  白干了 南桥和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