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为什么会虚焊?

楼主(2011-06-04):
搞电脑也有一段时间了。有问题想不懂,一些新的显卡用了一段时间后会花屏,而大多为显卡虚焊所造成的。吹一下BGA又成了,为什么会出现虚焊呢?它原来不是显示正常的吗?BGA不是做好了的吗?为什么用了一段时间后会虚焊呢??难道是用的时候温度太高了?温度过高的话,它不会保护吗??请高手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铁丝你来回的折,是不是会断呀

网友(点评):
阿杰嘻~,这难度不是修卡人需要研究的。

网友:
电路板和显卡热胀冷缩

网友:
当然是过热了,如果不坏,那就没有维修这一行业了

网友:
温度过高的话,它不会保护吗??请高手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更换升级的显卡芯片出问题的机会相对来说少了很多,显卡是发热很厉害,长期用的话,主板与显卡之间热涨冷缩,造成需焊,散热风扇一定要搞好

网友:
主要是热胀冷缩造成PCB与BGA之间的焊点应力造成。

网友:
做工不良,散热不良,导致的

网友(点评):
这个头像很那个...

网友(点评):
我晕 你这个头像。。。每次看到都想一下子把页面拉到底

网友:
显卡它没有温度保护的,温度高了后它照样工作。但显卡内部的粘合材料,会在每一次冷热交替的时候产生松动。时间长了以后便会虚焊~

网友:
PCI-E显卡发热量比较大,在长期高温下,焊点容易脱焊

网友:
热胀冷缩的原因 ···

网友:
主要还是散热 !    因为显卡上面 一般没有什么 温度保护!高温时芯片理得锡球会融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叫问题?

网友:
发热量大。。。。

网友:
热胀冷缩。容易造成金属疲劳。久就虚焊了。

网友:
现在的显卡发热量太高了啊

网友:
现在升级版的带温控吗

网友:
温度高   在高温的时候 稍微动了他 就容易造成

网友:
把显卡  散热搞好了  出问题的几率也就低了

网友:
无铅的耐温回好一点

网友:
虚焊就加焊呗  这样我没才有饭吃吗  祝板卡虚焊多多

网友:
显卡的散热条件不好,工作温度高导至锡珠和PCB板处于热胀冷缩状态,当然锡球和PCB的热胀冷缩幅度、时间长短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时间一长,锡球肯定容易和PCB板产生脱离,形成空焊。如果你经常修电源,看着电源上的焊点就知道了,最开始的时候焊点是圆润光滑,时间一长,焊点就开始起丝隙,丝隙会沿着焊点起一个圈,最后就脱离PCB,形成空焊。只是差不多哦!!

网友:
主要的原因是芯片和pcb板材热缩比有微差,经常热涨冷缩的慢慢的就产生了焊点脱焊现象了。

网友:
高科技的东西都是脆弱的啊!

网友:
对  就是热胀冷缩的原理造成的 呵呵

网友:
对是温度过高,热胀冷缩,久了会虚焊

网友:
你们都说得很对,谢谢各位的解答。谢谢

网友:
设计就是有问题,如果都像液晶高压板一样四根灯管或那有点小问题都保护的话,那我们也是一样忙不过来,维修生意也好了,

网友:
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2011-07-05):
用的时间长温度过高散热风扇没有弄好!导致虚焊!

网友:
夏天故障多,大多太热

网友:
又是个 “许三多”,这程度也叫“搞电脑也有一段时间了”

网友:
温度太高,不能很好散热!

网友:
原来是热涨冷缩 啊,我还以为是有些显卡做BGA的锡球不好,熔点低导致的呢,不过如果显卡散热做的好,虚焊的几率会低很多,而且牌子大的显卡做工品质都会好一些的吧。

网友:
发热,氧化,脱焊,这就是结果。简单明了吧

网友:
散热不良,最常见是散热风扇不转或转速不够快

网友:
现在的显卡发热量太高了

网友:
是哟 热涨冷缩 要是加个水冷可能就不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