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例G31主板一开机连续警告音

楼主(2011-06-04):
主板型号:Foxconn 45CMX(G31-775)
故障现象:一开机连续警告音
检修过程:经检测系CPU温度告警,排除CPU风扇和导热膏接触不良,因冷机一开即告警,CMOS中查看CPU温度为90度,360安全卫士中的硬件检测提示相同温度,触摸CPU风扇散热铝无感觉明显温度,估计应是错误告警,进CMOS中关闭CPU温度错误提示后重开机暂时能解决烦人的告警音。几天后故障重现,CMOS中CPU温度为127度。经查阅该板IO芯片(ITE8718F-S)得知第87、88、89PIN为温度传感器相关引脚,实测第89(TMPIN1)脚连接到旁边的贴片电容C105,尝试更换该电容后试机故障排除,CMOS中CPU温度在最小系统刚开机时为33度,然后升高为34度,拆去CPU风扇一段时间再观察温度逐渐上升到39度时重新插回CPU风扇温度再次逐步回到34度,装回机箱运行XP,360硬件检测CPU温度恢复正常。

网友:
上次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可惜没搞定

网友:
简单实用。
可惜没有分析那颗电容的接入电路原理。。。

网友:
电容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会不会还有别的原因引起CPU高温错误警报   请指教。。。。

网友:
很不错。如果是我,这板的喇叭会给我剪掉。

网友:
楼主细心啊。我的话就会跑去换IO了~

网友:
呵呵我也会先去考虑换掉IO然后才会去查外围小电路

网友:
是什么想法让你想到了去换89脚的电容呢??????????????

网友:
鲁大师不靠谱,用主板检测大师

网友:
CPU没安好,也会报错。

网友:
不错,这种问题很少见!以后注意下。
问下你怎么知道那几个脚是问题检测呢?
开机画面上不提报错吗? 你对温度一些检测的测试点挺多的吗?
能不能透漏小弟一下。

版主我同你一样对这引脚特别感兴趣~~ 奋斗小青年!·· 在还没进这论坛时就 听人说起 你 还有月饼~

网友:
谢楼主分享,能将一下到哪能查到I/O资料么

网友:
这也能修第一次碰到楼主强!!

网友:
本人拆过几个报警喇叭了,只要用着正常

网友:
朋友有个板子也是这样  有时间看看  是不是也是电容坏了

网友:
摁 没喇叭的话咋办捏

网友:
此问题还未碰到过,下次有碰到就小心一些

网友:
过热的报警声是连续的吗

网友:
这种过热会死机吗?没遇见过!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了,这样的问题,一般的可能上去先换掉IO了,

网友:
曾经也碰到过两块映泰的板子也是这样的问题,第一块就显示主板温度过高,报警,摸一摸主板桥散热片,CPU散热片都不热,没办法,就把同样的一块一样的本来是好的主板装上,结果还是提示温度过高,报警!结果这块板子也挂了,唉,当时没看到楼主的帖子,如果看到了,也许就能把那两块主板修好了!

网友:
这个你也能查到?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啊,io是8712的,能帮我查查哪个脚控制的吗?谢谢

网友:
思路清楚,分析 的很好

网友:
不错。学习了
细水常流
小心给扣分了,,这样的回复

网友:
把喇叭去掉 就不响了

网友:
谢谢 刚学到一套思路

网友:
要是我的话,会更简单的解决问题,把喇叭给焊掉。

网友:
高手,,,,,,你有没有其他IO的引脚定义,,最好是新板子上的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我碰到过。。也是CPU温度误报的,
后来我刷了个BIOS就OK了,COMS里显示也正常,搞定。

网友:
真是大开眼界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怎么会怀疑到 电容上 的 ????

网友:
有图有真相啊。看着方便。

网友:
楼主,果然牛逼,温控都给找到了。

网友:
fdmpy
的帖子
换下的电容。楼主该测一下,是电容漏电,还是没有容量,
同意楼主:
5.0
forest502
同意楼主:
支持您的说法. 电容问题 导致温度反馈出了差错~?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这样问题,但也没能解决,这次学习了。

网友:
下次注意了

网友:
怎么检测出来的电容

网友:
这坛子强帖真不少 没白来 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 一般都会先换IO在差外围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