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主板少一颜色,请教高手

楼主(2011-06-04):
客户拿来一工控机,拿来时一直滴滴的报警,加焊了下北桥亮了。不过就是屏发红,心想可能是北桥坏了,然后买了2块芯片,做上去还是发红。郁闷了~~~~~那就打下RGB的阻值,都是65 ,测了下RGB电压,就G没有。顺着跑线换了个电阻还有个三极管,还是不出。内存都换过。真是郁闷了。主板是插在另一个有ISA和PCI槽上的。图纸也没有不知道从那下手了,有高手或碰到过这问题的兄弟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
是集成显卡吗?很有可能板的过孔断线了!

网友:
把 RGB连得 电阻拆掉 打阻值

网友:
过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