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945GE(A129R2.0)南北桥电压低维修一例

楼主(2011-06-04):
         此板拿来时客户说本来是能正常显示只是不定时重启的,看板上电容爆了很多就给换了。现在不显示了。拿到手上看了下换电容的地方也没断线什么的,怎么会开不了机呢?
         先上下主板型号图

         直接插电上电,诊断卡无代码

         接着就要测量电压了。内存电压1.8V正常。南北桥电压

         正常应该是1.5V。现在只有0.8V,看来应该就是南北桥供电有问题导致开不了机。看了下电压IC时APW7120(可以用RT9214代),上网搜了下没找到。就搜了下RT9214的PDF

          测量了下VCC和BOOT电压都有5V,接着就测量一下相当于是EN脚的OPS,此脚是内存供电正常后会发给下一个工作的电压。也就是南北桥供电。测量此脚电压。

             电压为0V。明显不正常。接着就开始跑线路了。线路如下图

          测量822电阻阻值正常。现在怀疑的就是那两个小管子的问题。把两个管子全拆下来测量,1AM管正常,接着测量另外一个小芝麻管子。

           此管C极与E极对量只有68欧。正常情况下应该会有500多的。在报废板上找个同型号的换上去。一开机就直接跑到E0。

             现在算是还原了原来的故障,接下来还要看会不会重启。没想到试了没多久就重启了,诊断卡上复位灯常亮。前阵子发过个这板不复位维修的。直接性就测量I/O 32PIN PWROK电压只有1.几V正常应该为3.3V的。直接更换I/O旁Q28 1AM小芝麻官。再开机测试。几个小时都没重启过

小杰遇到的问题,好多都是小芝麻管子的问题,而我这边一般坏得多的是RT9214之类的芯片。
现在修板的人,相当于秒杀了啊!
7脚才是开启吧?八脚好像是叫什么相位控制吧...通过一个二极管和电容给boot脚自举升压...反正0v肯定是不正常啦

网友:
你确定你分析的没问题

网友(点评):
有错误之处可以提出来。都是在互相交流

网友(点评):
杰哥,你不太自信噢!

网友(点评):
修好了就是自信.人家有疑问当然可以提出来

网友(点评):
还是小杰说的对,有错误大家来讨论来交流,这和自不自信没有关系。

网友:
是啊,值得学习,我也碰到过了.最后是换内存MOS管了,就好了,问题一样,结果不一样.

网友:
楼主跑线路的功夫不一般啊, 啥时候发一个跑线路的教程吧

网友:
3楼的麻烦尊重点别人。杰哥可以解释下IO的PWROK电压不正常会亮机?不明白、

网友(点评):
这个是南桥复位的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亮机时是指能显示吗?因为重启诊断卡上复位灯亮。而南桥要得到PWROK这个条件才会发出复位。但是I/O旁的那Q28小芝麻管有问题。导致不定时拉低PWROK。所以会照成不定时重启

网友(点评):
老弟就是厉害

网友:
PWROK信号是ATX电源发给IO的,通过IO再转换成PWRGD信号给ICH的,不知道我这理解有没有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析的很好,图纸画的有点问题,是脚位错

网友(点评):
三极管标准的画法是小竖线把B和CE分开。 楼主的图是跑线过程中按照元件实物及其布局而画成的,顺手就好!

网友(点评):
原来说的是这个啊!我是按板上的画的。便于新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不知是哪个错了,纠正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电容怎么会换的不亮呢?我这有几片昂达7306GT的显卡,先是一闪既灭,看到上面有几个电容鼓包了,换掉后,直接就不亮了,修到现在都没修好,不知道楼主有什么好的建议没?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那显卡换的电容跟原先的是一样的吗?换后是没电压吗?还有你讲的好像我是上来骗分似的的,有意思的帖当然会发上来共享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会理解成是骗分呢?没看到我都给你加分了啊,真是天大的误会啊。换的电容规格都一样的啊,供电都有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如何下手了。只是觉得奇怪,怎么换了电容,故障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区别只是你的是主板,而我的是显卡,呵呵

网友D:
楼主说直接性就测量I/O 32PIN PWROK电压只有1.几V正常应该为3.3V的。
是不是所有I/O都是32脚PWROK

网友:
楼主这个IO是IT8712的PWROK在32脚..楼上你可以查下IO脚位定义...不同IO的PG都是不同的

网友:
我现在才知道我是怎么修好这样的板子,,。原俩是这样的原理。。。我说我怎么理论就不怎么的。。。像你学习,,

网友:
太厉害了。。。

月饼 -30 学员灌水,严惩!

网友(点评):
我看过很多你灌水的,你要是再不注意号可能都会没的哦

网友(点评):
头像太恶心

网友:
我们 经常遇到 死机或自动重启的板子 无法下手   看了LZ的帖子 学到一招了

网友:
huangxin52
                   我说的就是7脚的开启,没说8脚是啊!

网友: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顺便帮我看看富士康防伪芯片那贴,支个招@!

网友:
PWROK信号是ATX电源发给IO的,通过IO再转换成PWRGD信号给ICH的
哪位能解释下这句话说的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杰哥,你记得吗?
以前我们修过一个V星的板子,不稳定,用一会就没CPU电压了。
型号是945GCM5 V2之后你说你搞了cpu那边的电阻的。
我这里也有块那样的板子,用一会就没电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怎么了 是问在什么位置上吗?那你查下EN脚看看、没图我也不记得是在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前些天修过一个七彩虹g31就是用着用着cpu核心供电就没有了,ic是isl6566.检查 en变成8点多v了。检查对地分压的第一个电阻击穿了。后来更换上下电阻得到1.2v用了两天给客户了,过两天后返修彻底没cpu核心了,换ic后搞定。到现在一个多月了。。。。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答,下午那个板子修出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杰哥, 那板子我修好了。

网友:
上次换一块板的电容,结果导致不能够网,网卡能识别到,但一直获取IP,现在都没修好。。。

网友:
一般PWOK 旁边接1个或者2个芝麻官  那个芝麻官不是起低电平截止 导致不能拉低PWOK!如果芝麻官没坏 也截止了 (或者拆掉该芝麻官)应该不会影响发出PWOK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板拿来时客户说本来是能正常显示只是不定时重启的,看板上电容爆了很多就给换了。现在不显示了。 ...

一般PWOK 旁边接1个或者2个芝麻官  那个芝麻官不是起低电平截止 导致不能拉低PWOK!如果芝麻官没坏 也截止了 (或者拆掉该芝麻官)应该不会影响发出PWOK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杰哥,磐正的板子网吧送过来大约是6片全是不过内存, 型号:MF520J
桥我加焊了,座子也开过,内存的几个点都量了都问问题。他有时候过去有时候不过去
不会全是桥坏把,

网友:
那你没上U去测量数据线吗?系统时钟总线电压和阻值一样的吗?跑系统时钟总线线路看看有没经过需爱芝麻管

网友:
楼主手头上有没使用W83321G做为内存供电管的主板?有的话帮我测下这个IC的7脚,COMP电压正常是多少~3Q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测量了下是有3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我那块主板真坏在这个地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死马当活马医,换个IO看看

网友:
楼主跑电路的水平真是不错,整天在这,忙着修理,哪有那么多时间研究,真是羡慕!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问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I/O吗?我找了老半天I/O的引脚定义图,都没有你说的那个脚位!!而且PWROK信号不是用来通知ATX电源工作正常而已的吗,怎么会和南桥复位有关呢??

网友(点评):
用的是8712的 你可以看下在32PIN

网友:
学习了,收藏了一下

月饼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师傅就是厉害啊。。加油啊

网友(点评):
小子,说了多少遍了,别乱叫

网友:
呵呵

网友(点评):
笑的时候别忘了事会扣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老师!!!能得到老师指点,很高兴

网友(点评):
大哥,不用这么客气吧!只是在互相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句话让我有长进了一步

网友:
回复 网友I:

是SCRFET#引脚吗?ATX电源发出一个ATX PWRGD给IO的那个引脚?然后IO再转换成PWRGD信号通过SCRFET#引脚给ICH

网友:
终于看明白了

网友:
兄弟,可否告诉我富士康防伪芯片那贴在哪里,我怎么不知道富士康的主板有防伪芯片呀?我可是天天和富士康主板打交道。

网友(点评):
你搜下HUANGXIN52的帖就可以看到了,富士康是有。

网友:
回复 网友J:

师傅 你真狠。你要扣你就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帖子写的还挺详细的

网友:
这是我第二遍看此贴了,头一遍的时候并没有回复:那是因为好多地方看不懂。这次看是看懂了,可是有些地方不太明白,请教一下楼主:你上面画的那个测内存供电的图很明了。可是为什么正在测APM7120的怎么一下子就是跑到了IO呢,再说了,你一开始为什么就不直接进入:"直接性就测量I/O 32PIN PWROK电压只有1.几V正常应该为3.3V的。直接更换I/O旁Q28 1AM小芝麻官"这个思路呢?说不定这样一来就不用再去测那个小芝麻管就好了呢。你觉得可能吗?

网友(点评):
你认真看了吗?南北桥供电是换电容后才出现的问题,原先本来就是不定时重启,我只是还原了原故障,修好南北桥供电,就到了修不定时重启故障了。而且我也发过这板不复位维修的,客户描述的故障跟这板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板拿来时客户说本来是能正常显示只是不定时重启的,看板上电容爆了很多就给换了。现在不显示了。 ...

我请教一个非常低级的问题  楼主 怎么知道 pwrok是 io发出的    有些不是电源灰色线延时发出的吗   你怎么 一下子就知道了    是不是查了图纸

网友:
我请教一个非常低级的问题  楼主 怎么知道 pwrok是 io发出的    有些不是电源灰色线延时发出的吗   你怎么 一下子就知道了    是不是查了图纸

网友(点评):
看I/O的PDF啊!INTEL的很多是在I/O上可以测量到,而且修这板也多

网友K:
换了电容反而把不稳定的问题给揪出来了,真不明白之前是好的为什么换了电容会点不亮,请高手解答。

网友:
重起原来不有这原因啊,一般我拿到重起的板,
确定是主板故障时,就BGA北桥了再说。。
好久好了,好多挂了,,下次学学楼主的绝招。。。

网友(2015-08-31):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直接性就测量I/O 32PIN PWROK电压只有1.几V正常应该为3.3V的。
是不是所有I/O都是32脚PWROK

并不一定,具体要看IO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了电容反而把不稳定的问题给揪出来了,真不明白之前是好的为什么换了电容会点不亮,请高手解答。

说明原来是电容故障导致主板出现不定时重启,之所以主板会点不亮应该是换了电容后导致南北桥供电偏低才会出现的,这里电容爆浆推测之前应该是出现在内存供电单元电路部分。

网友:
这里三极管C极与E极对量只有68欧,说明C级对地阻值已经短路,相反EC之间阻值为无穷大正常。

网友:
大家真厉害啊 我学习了,但是还是没太懂

网友:
看来三极管也是经常坏的,不过楼主,你上面测的这个脚,好像不是OPS脚呀,从图上看是第6脚 ,你测到第7脚呀

网友:
学习了,思路很详线

网友:
脑科的板就是烂,我以前修到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