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8600GT的显卡坏了。

楼主(2011-06-04):
一张8600GT的显卡坏了,GPU不工作,请问我应该从那里下手。给个维修思路.小弟新手

网友:
先烘烤一下看看啊

网友:
先看供电有没有,,,

网友:
主要先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发现现在维修本本或卡的时候,地球人都知道先回焊一下BGA,我个人认为也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点评):
的确是个好办法,肯定能报废很多卡。

网友:
多半是供电或者是桥故障 重点查

网友:
查下 GPU的供电  在显卡的最大电感上   不行就加焊 G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BGA是不能乱加焊的,如果一加焊没有好,基本上就废了,BGA很娇气的东西不能乱搞啊。。

网友:
先烤在放点盐,油,香料,应该会好

网友:
1。核心供电、显存供电
2。打核心和显存阻值,核心阻值不为0即可,显存阻值一般为10以上
3。晶振
4。打耦合电容(GPU那端)的阻值,基本一致
5。打显卡正面32根细线阻值
6。加焊GPU
7。刷BIOS
8。掉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知道啊,没办法,你不搞它,它就搞你啊,不让你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思路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