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G 开不了机,求救中。。。

楼主(2011-06-04):
如题,故障现象:开机后显示屏会亮背光,但是光很弱,仔细看也看不到显示信号,只能在开机时看到屏幕稍稍有亮,按关机键马上关机,按照热启动键会重启。
开始以为是屏坏了,但是等很长时间也听不到WINDOWS启动声,而且外拉显示器也没信号,按键盘上的切换显示键能看到
笔记本
屏幕背光熄灭,但是外接的显示器依然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
这个机自带的是一块独立的N卡,我又没有现成的卡可以换,请有经验的大大指导下,通过这些故障能不能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是的话,可以换的显卡有哪些型号?
开不了机

网友:
如果这些现象不能确定问题的话,我下一步应该怎么确定问题呢?
求救中。。。。。。。

网友:
你可以先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是独立的N卡,就是显卡坏了,没有信号到屏,回焊一下显卡就行了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桥是不是MCP的,然后看下电流变化,桥容易空焊

网友:
加焊显卡的话我没有BGA返修台,手头只有一台热风枪,可以直接吹显卡主芯片吗?

网友:
4520G的老问题了,就是显卡呀

网友:
先加焊显卡 不行的话在北桥

网友:
肯定是显卡啊,刚刚修了个,屏幕小亮了一下,加热显卡后好了

网友:
yx0769
的帖子
一般来讲是显卡问题,但也不排除南北桥一体的那个桥坏了。

网友:
楼主可以点一下屏呀,看看呢

网友:
虽然是AMD的主板加CPU,但是它是8400显卡,属于显卡门,这个症状,也是显卡的范畴

网友:
如果只是将就用用,可以温度350,风速中等,吹显卡芯片1分半钟

网友:
完结有反应没

网友:
感谢各位大大的支持,问题已经解决,是用热风枪吹好的,不过不知道效果怎样,感觉有点不放心,不知道会不会再反复出现此象~~

网友:
huawei.010
的帖子
OK了,就是加焊显卡就可以的,只是不知道用热风枪加焊的效果怎样

网友A: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加焊先试试,不行就植球!!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这款机器的通病了。可以用630 620 631 621这些芯片代换

网友:
百分之80是显卡问题 还有就是高压跟灯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好有个BGA返修台。

网友:
修个毛的机器,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这种人老子最恨。不懂就别修,乱搞。要我说有些这样的白痴问题 大家最好别回答。

网友:
如果系统静音了,也听不到声音。用显卡拔了,看下有声音不。

网友:
典型的显卡坏了 用BGA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2016-06-23):
4520G的通病就是显卡合三合一的北桥了  其他问题好像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