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x板子,那位帮我看看BIOS怎么也刷不对啊。

楼主(2011-06-04):
大家好,有块P4P800S-X的板子,原来还跑码来,后来以为BIOS有问题,就从官网上下了个BIOS,刷上去,都不跑码了,后来论坛上说3M的BIOS不好刷。用4M的芯片要改成512K的了。改了后,还是刷上去不行啊,我的编程器是在网上以前买的那种一百来块钱的,对3M的芯片肯定支持不好。那位师傅要是有改好的4M的BIOS帮我发一下吧,再次感谢!

网友:
板上备份下来的

网友:
我用的是580U..要写空字节进去很简单的..选文件的时候在前面那里填20000进去就可以

网友:
官网不是有专用的刷BIOS工具吗,3M的可以直接刷的

网友:
问题是电脑都点不亮了啊,怎么用专用的BIOS工具啊

网友:
应该是BIOS型号选择有误吧,我们刷的时候都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