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6520s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6-04):
单插电池,电源口的灯闪,不能开机,电池不放电
插上电源,电池,能开机,但是不充电,可是拔掉电源 ,电池可以用

经测量发现,R9624阻值无限,说明R9624已坏,更换一个10欧姆的电阻,本想已经好了。但是还是不行,现在测得4,5脚没电压,现在电池能卡机了,但是电池不能充电,请各位给点思路

这是充电芯片的
请各位高手说说,我应该查哪些引脚的电压~

网友:
我也关注电池冲放电的 问题,我那HP CQ40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请高手来了,指点一下.或Q:78133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