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技术

楼主(2011-06-04):
(图片)

网友: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胶啊,芯片四周都是胶的那种

网友:
是白色的UV胶还是红色或黑色的胶?

网友:
其实不管是什么胶,一般情况下只要用热风枪,温度调到200左右都可以除掉的,但是红色的红胶和黑色的黑胶的话除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用镊子轻轻的挑一下就掉了。。。

网友:
唉  没劲啊 功夫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