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只能设置最高分辨率,没想法了

楼主(2011-06-04):
一个IBM T41本子,做个系统,显卡直接驱动成ATI 9000,结果分辨率1400*1050,如果调成1024*768,或者800*600,屏幕就会缩小,分辨率越低,屏幕越小,在官网下了驱动后依然如此,无奈了,求解释

网友:
一些显卡有个缩放功能,进去显卡设置里面设置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应该是高分屏,可客户说以前是大字,虽然拿来时候进不去系统,我也没看见过

网友:
嗯,你说的高分屏和我说的缩放功能应该是一回事。

网友:
你在更改屏幕分辨率的那个窗口里点“高级”,

你在调整分辨率的那个窗口下,点“高级”,然后进“ATI catalyst control center”(ATI显示管理)。在Digital Panel(液晶面板)的Attributes属性里,应该有一个Scale image to full panel size(把显示扩展到全屏幕),就OK了

网友:
在ATI Catalyst control center里,找到Digital Panel(液晶面板)的Attributes属性里。选中Scale image to full panel size(扩展显示到全屏),就会OK了

网友(点评):
兄弟正解~~

网友:
抱歉,刚才没看到回帖还需要管理员审核,所以发了两遍

网友:
是不是高分屏啊。

网友:
这个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一定行的。跟DELL的一样!!

网友:
高分屏看的舒服好多

网友:
显卡设置里有“全屏、保持横纵比、居中”的选项

网友:
呵呵  和 我用的机器一样 也是ATI9000和高分屏,客户说以前看的字体是大的,也许是在桌面右击-属性-设置-外观-字体大小。

网友:
我觉得你那个应该是高分屏幕的吧 如果你设置小了肯定不能满屏啊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笔记本只能设置800*600的分辨率

网友(点评):
驱动是正确的么?

网友:
一直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谢谢分享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诀了没啊,,可以出来说说是咱回事

网友:
没遇到过啊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