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4):
怎么设置不用按F1进系统!!!
设置
唐运田
去百度上搜下。

网友:
进BIOS 里设

网友:
在BIOS立把 F1 禁用

网友:
把启动顺序改成硬盘或者光驱

网友:
禁用软驱,字数补丁.exe

网友:
看你的F1提示什么``然后再说`

网友:
楼主先说明白什么原因报错啊,

网友:
COMS电池有电吗

网友:
去BIOS 里面设置下 前提cmo电池要有电压!!

网友:
1、如果时间老是不正常 ,请先更换电池;
2、将硬件检测是否正常开机那个,设为NO ERROR;
3、如果没有装软驱,有些主板要关闭软驱才正常;
4、有些主板的第一启动项设为软驱也会不正常,设为硬盘为第一启动项就可以了;
5、如果还要按F1,要么是你没设好,要么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那要看你是什么样的BIOS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把软驱选项关了就OK了,少数情况把第一启动设置成硬盘。

网友:
你是什么板?普通多数板在BIOS里关闭软驱和设置启动顺序 就可以了,华硕主板的话就麻烦点,除了前面的设置,还有其它设置,你在百度搜下

网友:
............在BIOS里又个BOOT的启动项。里面有!

网友:
szyubin
的帖子
联想 F系的好像就可以这样、

网友:
应该先看一下错误提示是什么再说。

网友:
启动电脑,然后按【Del】键进入BIOS设置主界面; 选择“Advanced BIOS Features”设置项,按回车键进入; 将“Boot Up Floppy Seek”设置为“Disabled”,这样即可关闭开机软件检测功能了

网友:
进入bios后关闭软驱就ok拉!

网友:
进bios恢复默认,然后禁用1.44软驱

网友:
进bios 关软驱 屏蔽F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咯!!搞定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分享,可能不同的机子的解决方法不一样吧!!!

网友:
看一下电池有没有电,然后进BIOS设置。

网友:
BIOSl里设置,呵呵

网友:
进BIOS屏蔽F1就OK了,只不过版本不同BIOS,所用的方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