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进水求助

楼主(2011-06-04):
G460进水 待机正常o.o1, 3 5V都有,无组发。开机键电压17V,明显不正常。仁宝代工的板子。都说点火回来,小弟没有搞懂过。在这里请前辈们指点 没有搞懂PQ42脚是17V,我查了下,正常的好主板上面的应该是3.3V 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是17V。 这里的D13 D14他们是什么关系。13 14都是17V的电压。第一次发图,不对的地方请原谅。我应该怎么着手维修思路,多谢

网友:
PQ4的2脚电压是17V应该是正常的啊,接上适配器就有了吧。要不这电池一直在用的啊。

网友:
这款机器还在修吗

网友:
有点火回路的,短路的话一般待机都在0。06以上了吧

网友:
已经放弃维修了,客户换 主板了

网友:
既然3.3V  5V都有,说明点火回路没有问题,应该查IO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

网友:
我有这样的拆机板子
599元一个
QQ:2755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