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不出VCCGFXCORE 超怪。

楼主(2011-06-04):
多话不说直接说问题
T61普 加电 0.60A 所有电压都有,惟独VCCGFXCORE没出来,着手查ADP3209 24脚的VCC   20脚的PVCC 23脚的BST(4.7V) 都有5V左右的电压   30脚的EN 也有3.29V 以我的理解这些都有不出先换ADP3209 换完后依然不出,后细查发现11脚的CSREF无电压输出。前面的条件都有了,11脚为什么没有电压,让我很郁闷。求高手分析。

网友:
这是ADP3209的图

网友:
顶,那位高手分析下ADP3209 的工作原理,上电时序

网友:
下个芯片白皮书来看

网友:
这东西没下过,不知道怎么搜

网友:
VCCGFXCORE这个电压没出来11PIN是没有电压的,你可以检查RT17是不是正常,C491 C605 C660换掉试试,上下场管也可以替换掉试试,顺便检查下管的G极是不是5V ,如果是就是芯片保护了

网友:
确实保护了,电感用二极管当量0.07无短路。这块板不知道后端供电段路会不会有此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保护了,电感用二极管当量0.07无短路。这块板不知道后端供电段路会不会有此保护。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还没有搞定,不过这快主板可以一直放在我这边,在没维修好前,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
如果条件都出来了的话 不出REF可以换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
把cpu摘下来用个小电压慢慢烧

网友:
芯片换过,

网友:
楼主修好没啊  什么问题啊  。。。

网友:
还没哦。。有高手碰到过的。。出来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