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神舟945主板求助

楼主(2011-06-04):
这个板子,拿来时点得亮,复位一下,就不行了,一直不复位了,,CPU时钟正常,复位只有0.2V,点得亮时复位有1.1V,PCI复1.5V,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神舟主板供电容易出问题,不稳定

网友:
复位电路有问题,看是不是I/O影响有。

网友:
IO我换过了,,8712的

网友:
复位后 查供电 时钟 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查南桥的PG信号 这种情况多半是南桥坏了

网友:
PG信号只有1.1V正常吗

网友:
桥供电1.2V的电容换换..无复位的时候量清楚供电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BIOS问题。因为有时候能跑码时,跑到04。。。

网友:
如果说有时能跑码..重点查CPU座

网友:
桥U座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正常才会有复位  神舟机子 有2大通病  第一 电容 那电容质量太差劲了 第二就是内存供电老出问题   你试试测量下

网友:
还有!桥很容易就空焊了.....仓库有10片都是同一个问题,换IO无效的

网友:
主要检查Pg和时钟电路…也可以加捍一下南桥

网友:
碰过电解电容变值造成这样,情况是这样的:开始换了个电源插座正常使用几天,后来又是重启就会偶尔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