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要松一下电源接口才能启动

楼主(2011-06-04):
这块板型号为华硕P5KPL-AM SE,客户拿过来是主板灯亮但开不了机,cpu风扇转几下就停了。之后我拔下电源24针接线重接,不行。之后偶尔松了下24针接线,就是接了一半,没有完全插进去的样子,就可以开机进系统了。大家说说这是什么状况引起的啊?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接头松了,,,,

网友:
主板电源头松了吧

网友:
上面几楼的分析不正确。插上电源线后主板的待机灯都亮了怎么会是插头接触不良呢?如果换过电源还是这样的故障的话,就是主板的开机电路问题了。

网友(点评):
待机灯亮只能说明紫5V是接触好的,但其他脚呢?

网友:
就是   5楼说的是正解    先换电源  还不行   就是主板了   祝你维修愉快  呵呵  不要被24P插头所迷惑

网友:
电源接头松了

网友:
把接口换掉就可以了  主板接口的可能性比较大,但电源接口也可能会出问题   先换个电源试试 不行换主板接口

网友:
找另一个电源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