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寸宽屏显示器有自检不显示

楼主(2011-06-04):
这一般是开关板上面有个dva与vga的调节开关 去掉就好

网友:
哪来的什么调解开关,,

网友:
去按键的接线就是红圈内标明的信号,再加上电源和地,,

网友:
我遇到有程序坏的。刷写就好了。

网友:
我这都遇到好多台了 都是开关按下就好

网友:
程序坏的也有  对的 2楼  你那个cn600是什么东西?

网友:
DVI信号直接进主IC

VGA信号也直接进入主IC,,

网友:
那开关是调节的?

网友:
你知道怎么上传附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