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RT9214 OPS作用

楼主(2011-06-04):
这个我有点不理解的就是  第七脚 OPS 这个脚在我看来是一个 EN脚 是此RT9214的开启信号
然后今天我看到一个帖子是这样说的
   测量了下VCC和BOOT电压都有5V,接着就测量一下相当于是EN脚的OPS,此脚是内存供电正常后会发给下一个工作的电压。也就是南北桥供电。
我不是很理解上面那句话 请教有没人给我说下这个脚的作用以及工作原理  谢谢了

网友(点评):
蔡杰赢老大说的是吧?呵呵..看图纸也看的出来,7脚有个三极管可以随时拉低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所看的贴子是错误的。不用管它

网友:
多功能的过流设置

网友:
保护       当disable 为高电平是 停止输出电压     其实检测 7叫 就是要排出 是不是保护 造成的这个芯片不供电

网友:
这里有分PDF中文解释,希望对你有帮助把 内部结构 和引脚定义都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
俺也看不懂昂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看不懂 我更菜 哈哈

网友:
就是一个保护的脚,修的时候你只要注意他有没有高电平, 行了7脚0V的时候整个芯片停止工作的

网友:
这个芯片神周显示器上有块很容易坏。而且可以代换。PW7210是一样的。

网友:
DISABLE就是不使用的意思啊,高电平有效,这个解释够通俗了吧?看那个三极管,NPN的哦,高电平导通,短路了就没办法工作啦,也就是说这个脚正常工作的时候应该是关闭的才对,那么平时有电压就行了,不用管。

网友:
学习维修时不用什么都侧地明白,

网友:
就是开关的作用,不要想太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看你的贴解释9214的第七脚功能的,OPS脚,当Q3的DISABLE端为高电平是导通,至第七脚接地。而起到保护的作用(我是这么理解的),也就是所DISABLE不应该有高电平,正好我的蓝宝石3850的RT8105没有输出电压,是不是也可以查查这个Q3啊。。它是不是应该顺着第七脚去查小芝麻管啊,,费心指导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哥。。。你把图上示意的这个Q3拆掉都无所谓~这只是个保护用的。算是个开启信号~没有也可以,你要看他的作用是什么啊,要不怎么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