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上网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1-06-04):
    一上网本待机有0.02A,开机屏显示一下就亮了,也就是刚看到LOGO就掉了,掉到0。02,还可以触发看到LOGO还是掉,IO是WPCE775LAODG,全板没有短路,没有找到这个I/O的PDF,还要这种问题要怎么查

网友:
检查下本子的每个接口是否是好的

网友:
现在很多上网本的CPU容易虚焊,你不妨加焊试试

网友:
就经验而言,小本的CPU容易虚焊,先加焊一下试试吧,还有单独找IO的PDF不好找,可以到别的机子上去找这个IO的定义参考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U我已经加焊了,故障还是一样,PDF我也在别的机器图纸上找到了,像这种情况要测几个主要的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接着就只能是北桥和BIOS的问题了。

网友:
你的上网本是 凌动 的还是威盛的CPU 如果是凌动的CPU  那么北桥容易空焊 如果是威盛有CPU  那么就是CPU容易空焊   不知道楼主现在有没有修好   修好了 记得分享哦

网友:
没有修好,客户拿走了

网友:
所有供电芯片补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