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请教

楼主(2011-06-04):
华硕865主板,电源可以开,CPU风扇也在转了,但BOIS没有起动,长按机箱开机键也不能关机,这个问题应该从哪里入手呢?请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啊,不能关机,查绿线相连的件,你说bios,没有工作,综合来看,可能是  io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不行再查IO和南桥等开机电路

网友:
主要还是在CPU 和 BIOS  这俩个方向 找

网友:
补充:除主板外其它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