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r100的解密断点有清楚是哪个位置的吗

楼主(2011-06-04):
此机换码片 bios资料没用,看论坛上换超级io有好的,但是遗憾没这个芯片,看天涯浪子用短路法解过密码,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带*号和clr符号的地方,有知道的朋友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
发的啥东东啊。。。。。。。。看不懂,注明下最好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2877-1-1.html
"要换BIOS,密码芯片,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这两个电短接  就能解码吗

网友:
将两点短路 ,开机,等5-10秒,关机,再断开短路点

网友:
SONY的后门解密,关机短接5S

网友:
先放电  不行在刷BIOSS  刷马片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你首先要找到解密点,实在不行就只好刷BIOS了

网友:
没搞定 问售后解密要280元 杀人呀 买块板也就这个价格 料板也没有 估计希望不大了

网友:
码片 bios都刷了 都无效 超级io没有  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清密码的断点在何方

网友:
2楼不是有图了吗,把那2个点短接 开机 再关机 2点再断开 最后开机 呵呵,这是别人说的,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
2楼的 方法行吗?有知道的吗?

网友:
这两个点真难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