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编辑.gho文件

楼主(2011-06-04):
因为我经常要给别人做系统,可是在网上找的不是有这插件就是有那插件(比如pptv、QQ影音、乱七八糟的输入法等等),有没有办法把他们去除,哪位高手指点下,能把详细步骤写出来最好了。

网友:
装好在卸载不就行了,就是麻烦点。网上搜搜看,应该有的

网友:
装好系统,卸载掉优化好,重新封装一下再做下ghost就可以了呀。

网友:
学下系统封装吧,再不行建议用选择版系统安装

网友:
封装装系统最好用虚拟机做。做好的系统兼容性好。不容易蓝屏

网友:
系统封装不是有点麻烦么,只是想把下载的稍微修改下就行

网友:
ghost下面有个软件可以编缉ghost文件但是注册表可清不掉啊

网友:
装完系统把不需要的软件卸了,需要的装了,一键备份系统,在最后一个盘里隐藏文件有GHOst文件

网友(点评):
人家要的是GHOST镜像,不是你说的备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隐藏的这个GHO文件完全可以拿来当用,它跟一般装机系统盘里的镜像是一个性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全正确,呵呵

网友:
接楼上,把这个GHO文件复制到已经装好U盘启动的U盘里用U盘装系统,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下系统封装吧,再不行建议用选择版系统安装

网友:
明白了,十分感谢大家

网友:
网上能下到GHOST封装软件的

网友:
重新封装,

网友:
改GHO用 GHOST镜像浏览器  不过最好别直接删  注册表还在的  最好下个原版系统  自己封装一下

网友:
学习系统 封装   听说不太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