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36GZ 显卡温度过高 求助 改风扇铜片无效

楼主(2011-06-04):
接手一个宏基4736GZ 本本用户反映不能玩魔兽世界   开启游戏 5分钟内一定断电
仔细测试   发现 看电影  QQ聊天  温度正常  持续4个小时   没有超过70度的
开魔兽  从输入账号密码到登陆  这一分钟  显卡 从 55跳到 103  鲁大师测试结果
然后断电。显卡NVIDIA  N10M-GE1-S    型号是 G105M
用户说以前跑这个游戏很流畅    就是突然一下 就这样了
显卡性能   没有什么问题的    OK   改风扇长转  铜片加进去
一点效果没有     然后加焊显卡芯片还是这样   热的厉害
我实在没有什么想法了  有经验的大哥 知道一下我
现在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坏了  这个芯片的显卡 没有在显卡门事件里
不玩魔兽  是很正常的
有思路的朋友说说看   谢谢   交流一下了
铜片加过0.5MM   0.8MM  的  都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导热铜管出问题了哟?你可以一手摸显卡上的导热管,一手摸出风口导热管,看看温度是不是相差很多

网友:
如果铜片跟导热管接触好了的话,确定没有安装错误,,基本为GPU坏了!这故障跟AMD的CPU一样的现像,CPU100%工作时,温度能从50度升到90度,10秒内,,,然后停掉软件,CPU工作30% ,,马上降到50度左右,!

网友:
估计是CPu坏掉了

网友:
我真的确定不了是不是铜管问题   因为不玩游戏的时候  你开一天都没有什么事
发热量都正常的   就是一开魔兽世界  就不行   如果玩魔兽争霸这样的游戏
也没有问题   可以运行     我不知道是不是铜管故障   不会判断   也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这样算应该铜管没有问题,一天都没有问题,只是玩游戏太这样,你有没有重装个系统,然后再装个魔兽试下啊,然后就是必需要换显卡了

网友:
你用手摸一下散热口,热量是否传递过去,铜片的厚度一点要选对,导热的硅胶要用10块钱左右2克装的那种,用的时候比较心疼,但温度你会感觉完全的不一样!

网友:
cpu 超频的问题你注意到没   这个好像跟散热没多大关系的。。。  系统  魔兽  cpu 超频  你注意下

网友:
你确定是散热问题!就看下风扇的转速!有些风扇老化了转速快不上去!我以前与到过!

网友:
导管有没有发热呀  有时候事散热模块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坏了。以前有修过,换CPU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