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引起的不触发修复一例

楼主(2011-06-04):
联想F41A,版号:LA-3571P,故障:不触发,
   拿来本后上可调电源,待机0.04,待机有点高,初步判断有短路。裸本上电,待机正常,触发外接亮,难道是外壳引起的,先接

屏试一下,待机有回到了0,04,看来不是主板的事,应该是屏上部分。
   顺便量了一下给高压板的主供电, 只有5V,肯定不对,去掉屏主供电19V正常,看来是屏线或高压板短路拉低主电压的,手上没

有屏线,先换了高压板,待机还是高,换屏,还是不行,就只剩下屏线了,拿下屏线被烧了一个洞,肯定就是屏线了,定屏线明天

到。
  换上屏线待机正常,触发,三次跳变,亮机,结果白屏,懵了,怎么还白屏呢,屏供电正常,信号阻止也正常,不会是烧坏屏线

,连带了屏了吧,换屏,连换两块亮是亮了,可刚开机的时候黑白相加的宽波,然后慢慢的就消失,显示正常,觉得应该是不兼容

,看了一下标签,是前一段时间刚进的屏,找了一块时间比较长点的屏正常了。
   总结:屏线被烧后直接把主供电拉低,不能触发,后把屏烧坏。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记下了,楼主分析得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上次修一个东芝的,开机直接四安多,屏线烧了。

网友:
这种裸板能开机的 相对来说 容易修一些

网友:
那么正常的待机电流应是多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联想的正常是0.01,不包括thankpad

网友:
楼主像你这样的情况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会不会是检测电路不正常造成EC保护

网友:
报废了个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