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31不跑码,求助大仙啊

楼主(2011-06-04):
一块技嘉主板,开机正常,PCI的A15脚复位正常,且有跳变,CPU有供电、时钟、复位、PG信号都正常,但就是不跑码啊?不知道怎么查了,请大仙帮助啊?

网友:
刷个 BIOS 试试

网友:
换CPU或者擦一下试试

网友:
技加的BIOS容易出问题,刷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CPU问题

网友:
CPU真的有问题啊,升温特别慢,换了一个搞定了。谢谢哈

网友:
呵呵 多备点测试用的东西还是挺管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