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00时序问题求解

楼主(2011-06-04):
我昨天接到一台DELL 1200,按开机键待机从38毫安到45毫安,开机键灯亮,没有其他反应开机实测EC_RSMRST#为1.8v直流信号,没有任何杂波,把EC这个脚撬起来在测就是3.3v,感觉还是南桥的问题,再测南桥的共作条件,RTC没有,对地阻止才56欧姆,肯定是南桥坏了,直接换了一个南桥,在测RTC对地阻止450欧姆左右,RTC3v,EC_RSMRST#实测3v,但是一开机还和原先故障现象差不多,PM_SLP_S3#,PM_SLP_S5#/也有3v信号,,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可能  还有短路

网友:
那部分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信息不够,无法看出是什么问题,你可以依照开机时序一个一个的量测,看看开机时序在哪里停下来了再查找问题。。

网友:
没图不好说! 能跑马不到48毫安!你看下CPU工作条件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时序很简单,各单元电路独立工作,各个供电芯片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之间没有电源好信号决定谁先谁后,所以这种板很不稳定,很容易烧北桥。

网友:
感觉还是IO有问题,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检查下网卡是否正常?

网友:
最好下个图纸 慢慢查吧!应该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换个ec 试试呗

网友:
时序对修本很重要,还是要多收集一些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