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要压一下CPU才能开机

楼主(2011-06-04):
如题,有的时候要压一下CPU才能开机,有的时候开机完了后再点一下重启屏幕才能有显示。。。。。求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不用问了,直接加焊CPU座。

网友(点评):
cup坐虚焊了

网友:
CPU有虚焊,加焊

网友:
CPU座虚焊

网友:
   很明显的CPU虚焊的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见过,  我那个是和CPU引脚的关系的

网友:
虽然没有遇到过。但认识了。

网友:
cpu座加焊一下。、

网友:
直接 加焊CPU座 像你说的问题 肯定是 CPU座的事

网友:
把座子焊接下

网友:
cpu座子问题,不过如果是amd的cpu那么也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CPU座 加焊

网友:
CPU虚焊怎么办?

网友:
是AMD 的CPU ,到底是CPU还是座的问题?关键是有的时候刚关完机一会,再开机,还正常的很。。。。。特别郁闷!@!

网友:
CPU座虚焊  这个我知道

网友:
CPU座虚焊 CPU座 加焊

网友:
先换CPU试一下,不行就焊CPU座子

网友:
很明显虚焊了。!!

网友:
可能你把CPU脚弄弯了吧

网友:
一般都是Intel   cpu虚    amd还没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明显的CPU虚焊的了

网友:
直接加焊啊 这个简单

网友:
  把CPU座子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还有可能是桥。

网友:
  cpu加一下焊

网友:
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是针脚还是触点的?  LZ表达清楚点儿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CPU座加焊应该就会好的,

网友:
认为是座的问题多。加焊下试试吧。

网友:
CPU 虚焊 加一下

网友:
用BGA焊台.。。。。

网友:
呵呵 加焊下吧

网友:
应该是CPU座虚焊了,用风枪吹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CPU底座如何加焊呢?

网友:
要么是CPU座,要么是cpu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明显CPU座子空焊了,拿去焊一下就OK!

网友C:
是虚焊 加焊就行 解决不了 AMD的只能换U了

网友:
CPU座虚焊造成的   如果是intel原板915的话  有一定几率是旁边的CUP供电芯片开焊了

网友:
座子虚焊。加焊就OK

网友:
775的cpu座 我见到最多的就是这种 非常容易虚焊  加焊 成功率不高 啊

网友:
CPU座子虚焊,换最好,不过别取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底座如何加焊呢?

先把上面的那一层白色塑料拿掉,然后用松香水或者助焊剂加到座子里面去,我们都是用针筒打进去的,最后就是上焊台烤咯!座子一般比较少虚焊,不过775的座子就比较容易虚焊,特别是精英的主板!本来加焊座子的成功率就低,精英的成功率更低、、、就我个人加焊精英的成功率就只有1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虚焊 加焊就行 解决不了 AMD的只能换U了

解决不了?那板不就废了?换U有什么用?是换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解决不了?那板不就废了?换U有什么用?是换板吧、、、、、

打错了 是换板 犯了低级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错了 是换板 犯了低级错误

呵呵、、、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是经常发生的

网友:
intel 478和775的BGA座子容易虚焊。amd的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你是什么封装的CPU座

网友(2011-07-06):
cpu座接触不良,重启了要多点一下,你擦测试看看,是不是点的第一次到内存就不过了。再点一次就跑过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