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笔记本系统安装经过

楼主(2011-06-04):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R453的笔记本,要求装系统。开机,原来有系统,但是似乎进不去,能看到原先自带的一键GHOST界面,大喜,心想,这下好装了。
1. 插上U盘,进入系统自带的一键GHOST,找到GHOST文件,深度26.0的;装好后重启蓝屏
2.换GHOST文件,用上HP笔记本专用的系统,复制20%左右提示错误,重来2遍还是如此,放弃、(此时硬盘系统已被破坏,无法从硬盘启动了。)
3.问客户,光驱是好的,用深度26.0安装,用HP笔记本专用安装,均无法安装
4.用USB_CDROM安装,能看到主界面,但选择下一步就提示IO错误或者没反应,放弃
5.拿出大绝招,网克,提示loading 后不动了,又失败了
日了,难道3年道行被以笔记本挫败?仔细想硬盘模式可能影响到系统的安装,于是开机按F2 进BIOS仔细查找,设置改成下边的样子:

在advanced 下调整AMD POWERNOW(tm)至disabled    【解释如下:power now ,主要是为了降频用的。降频是为了省电,这样用电池的话就可以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在移动 AMD Athlon 4 处理器上,AMD 提供了一项名为 PowerNow! 的技术,该技术通过根据手头的任务动态调整笔记本电脑处理器的工作频率和电压来控制其性能水平。Windows XP Home Edition 和 Professional 两个版本在发行时未能利用 AMD PowerNow! 功能。】
legacy usb support 至 enabled 【解释如下:开机加电自检中的支持USB设备,如果需要U盘启动此项必开】
large disk access mode至dos     【解释如下:大磁盘访问模式支持】
ahci mode control至manual   【解释如下:硬盘模式支持,一般不能装系统必须更改这一项;AHCI真正成为一个问题,主要出在笔记本上。NAPA平台的笔记本,大多采用945PM/GM+SATA硬盘的搭配,其中用到了南桥芯片ICH7M。而笔记本SATA硬盘几乎都已经支持AHCI。这样一个平台,启用AHCI是理所应当的,所以BIOS中往往默认SATA Mode为AHCI。一个典型就是T60、X60。问题是原版Windows XP、Windows Server 2003并未自带AHCI驱动,甚至光盘启动时都无法识别设置为AHCI Mode的SATA硬盘。要想启用AHCI只有三种方法:
1.使用集成AHCI驱动的安装光盘。这是最好的方式,这样的安装盘有很多
2.光盘启动安装时F6载入驱动。这种方式没有问题,但需要软驱
3.BIOS中SATA Mode设置为Compatibility,兼容模式。待安装后再安装驱动、改回原设置。这种方式问题不少,不止一个同学反映之后改回AHCI模式时会出现错误。在台式机上也有类似的问题,但好在默认设置大多为IDE Mode或兼容模式。

set ahci mode至enabled   【解释如下:如上解释】
internal lan 至disabled      【解释如下:打开关闭内置有线网卡
touch pad mouse 至disabled  【解释如下:打开关闭触摸板
usb s3 wake-up 至 disabled   【解释如下:大磁盘访问模式支持】
在security下调整fixed disk boot sector至normal  【解释如下:磁盘引导扇区修复】
在boot下调整第一启动为光驱
装完系统后再重启
将touch pad mouse 调整为enabled

internal lan  调整enabled

经过上述处理,系统顺利的安装好交付给客户使用。

网友(点评):
谢谢楼主 今天刚好遇到一台死活装不上 照你说的改了就装上了 但是不明白的是我遇到的这个是原先是能进系统的 它原先也没改bios怎么就能进呢

网友:
谢谢了  其实我感觉 这个  该个接口 应该就可以 了  不过 没试过  学习了

网友:
以前也遇见过这种情况。GHOST完成后进不了系统或者蓝屏。网克出现LOGO出错。等。。以为是硬盘有问题。下次再遇见时,试试你的办法。先谢过了。。

网友:
要是我的话 直接拆下硬盘  GHOST完成后放回去

网友:
经验之谈啊

网友(2011-11-05):
很受用。以前装系统只知道设置IDE SATS原来还有这样的问题。呵呵。长见识了。

网友:
是不是GHOST 的不行啊,要安装版的

网友:
现在比较新的笔记本和品牌机一般都带SATA硬盘保护的只要把 AHCI 的那个选项改掉就好

网友(2012-02-22):
今天差点就刷BIOS了 看了楼主的文章后,照着改了 结果进系统就不蓝屏了 真的不错

网友:
照着楼主的指点,我的R453也终于能进系统了。之前GHOST完进滚动条的时候就蓝屏。换了硬盘进PE认不到硬盘。建议大家进系统后更新三星官网的BIOS

网友:
照着楼主的指点,我的R453也终于能进系统了。之前GHOST完进滚动条的时候就蓝屏。换了硬盘进PE认不到硬盘。建议大家进系统后更新三星官网的BIOS。在此感谢楼主

网友:
使用AMD CPU 的三星笔记本(如R453 R463 R423)装系统一般都需要设置,但设置并不是很复杂,只需要改动两项:一项是关闭触摸板,另一项是AHCI(其中有两项,可尝试)

网友:
。。。。有这么烦吗,不过我到时装了好多有呢么几款没法启动,我很无语

网友(2012-04-25):
很牛,今天刚好遇到,直接按你的方法,一切OK

网友:
如果GHOST完系统自动关机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2012-06-27):
没想这贴子的问题我今天也遇到了

网友:
一般性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啊,看来还要补习下BIOS知识啊

网友:
usb s3 wake-up 这个的意思是USB唤醒吧?

网友(2012-08-29):
学习了,本人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4-08-21):
好像很强大 正在试验中。。。。。。。。。。。。。。。。

网友:
真的很强大 感谢楼主!!

网友(2015-02-03):
高手啊,正遇到了此问题,按此方法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
SET ACHI MODE是设置enable吗?那不还是ACHI模式吗

网友(2015-03-25):
问题描述不完全。

网友(2015-08-17):
按照你的方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