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600CF黄金版 GPU供电直接对地00

楼主(2011-06-04):
本人修过很多GPU供电对地00 GPU下面几个大点的贴片电容也对地00 好几块都不知该怎么下手 跑码那些全部正常就是不显

网友:
可以先把供电电感断开,量到底是GPU短路,还是供电短路?如果是GPU部份短路,那就很有可能是GPU损坏。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
00不能说明他短路了 这个要对比下  还是一步步的排查下吧 先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如果用欧姆档测得结果是00,那就是短路了,可拆下电感来测,短路有可能是连珠,芯片烧毁或者电源自身短路!!

网友:
显卡的GPU供电对地阻值为00 能显示的都有 这个不奇怪的 阻值低 是GPU内部电路的设定 但话说回来 9600的卡 我还真没遇到过阻值为00 的  如果有一样的卡 你最好对比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00不能说明他短路了 这个要对比下

网友:
断开供电线路再测一下  再测一下如果短路多的话 就取下GPU再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