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一台海尔HT-19308HW,用十分钟左右就黑屏。。

楼主(2011-06-04):
一台海尔HT-19308HW,用十分钟左右就黑屏,电源等显示是通电的,摁按键也发出声音,这种情况是不是高压条坏了??
黑屏

网友:
你可以用试机高压条点屏灯管看,没有图像。如果有,就是高压条坏。和灯管打火。如果没就是主板信号上不了。

网友:
能看到暗暗的图像吗,,,,

网友:
高压保护了,慢慢试,看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