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a指示灯正常屏不亮

楼主(2011-06-04):
宏基al1916a指示灯正常屏不亮  认为是高压不正常   直接改高压扳  改了后故障还是一样的
   还有什么故障会是这个样子啊   求助  高压信号线接的是SHUT应该是对的吧  高压12V进了的  驱动板5V12V都有的

网友:
可能是EN信号,没接对。

网友:
灯管测了没有,高压有没有呢?

网友:
高压12V进了的   EN和SHUT定义应该适宜样的吧  上面没有用EN表示

网友:
主板坏了(驱动板),我的也一样,定了2个电源板来换了,结果一样。。。无语。

网友:
先确定一下灯管是否有问题,或者高压控制信号没接对,找奔高压板并行的两条细线

网友:
如果换了高压板,灯管没问题的话,可能是开启电压没有吧

网友:
你灯管都没试 就改高压板  也太???

网友:
若灯管没问题就查高压版的工作条件吧  注意新板也不是百分百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