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gm 请师傅帮忙,新手可以练下脑子。

楼主(2011-06-04):
故障现象为能上电不跑马,复位能有规律闪烁。内存PWM输出1.8,北桥左边PWM输出为1.1,右边有两组(上面输出为1.8,下面输出为1.2)。   红线5V通过一个场馆(貌似5V和5VSB切换管子)作为内存PWM的输入,内存PWM的输出又作为北桥右上那组的输入,右上那组为两场馆并联G级为12V使管子完全导通,所以输出也为1.8。 右上组的G级连到ATX排附近的一个三极管G28,总共经过4个G28到达VCORE主芯片的24EN脚为1.2V。         图上标有G的地方是联通的喷黄漆的地方也是联通的
还有另外一幅图上面标有902N93下面那个小的为78L05 ,这个902N93是给什么稳压的呀?
请师傅们指点迷津呀,这板问题出在哪里了呢?小弟对南北桥供电特别模糊。LLYX师傅指点下呀, 万分感激!

网友:
这是我跑同行业务的第一块板 请大家多多关照呀     这个是给同行的第一印象哦

网友:
看样子你对修板目前还不“内行”,还是个不跑码的难修板,电压应该基本OK,先换U看看吧。不行就要打阻值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902N93 是 VCC12 DUAL (Q73?) 吧 ,可能是供电给南桥,说了一大堆貎似少了个VDDA25,查找一下

网友:
CPU电压,时钟,复位,挨个的量了再说。

网友:
不跑码的板子比较难修点,供电查完了,再查下时钟正常不,然后查复位,按顺序来

网友:
这板桥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不好修。好象这板还有保修吧。

网友:
上不上U的所有现象都是一样的 上不上U  VCORE都出来 1.15-1.2  晶振32.768 14.318貌似正常呀 复位的现象就是一直不断复位啊   借问各位师傅  北桥那三组供电都是供哪里的呀(我对南北桥供电感觉很模糊)  LLYX师傅 那颗确实是Q73!!(902N93 那里我是附带这个板的问题问的呀 我知道问题不是出在这里)      右上那组供电的G级为什么是接一个三极管的呀、而且还跟CPU供电IC的EN脚有关系呀?

网友:
恳请各位师傅赐金玉良言············ 给我点信心吧  谢谢

网友:
北桥左边PWM输出为1.1 (Q23?) ,供电给RS780
右边上面1.8 (Q329 Q433?),DDR18V VCC18V
右边下面1.2 (Q429,Q430?),VCC12 HT
其他的看不到了

网友:
非常感谢LLYX师傅对我关照      下面我给出假负载上的电压:VTT1.2为0.9V  时钟无电压 PG1.8   复位1.8  核心1.1  VDDA2.5  VDDNB 1.8   VLDT-A  1.2  VLDT-B1.4
我已经打了到北桥AD线的对地阻值 有3、4个为无穷大  而且压桥才会出阻值  这说明桥或者U坐已经虚!!!!   由于不太会编辑 图已丢失 实在对不起同学们!

网友:
此板已放弃  对我来说 太难了 !! 我认为这个问题和北桥是否虚汗是没关系的  因为挡这个故障的地方还没到使用北桥AD线的地步 谢谢师傅们

网友:
你说清楚点吗  ?具体的那个 版本  主板名字不全  找图都不样 ,, 这个不难说了 我给你思路  可以修复的

网友:
晕了?第一块就还给人家了?按顺序来测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哦    同行的  留了三天了  不如还给人家  不然人家说我想黑他东西就不好了   到现在我对那块板的结论就是复位出了  问题   上电的时候ATX PWROK 才 3.多伏  反复复位

网友:
GA-MA78GM-US2H ,版本不清楚因为当初图就很不清
技嘉的rev 实在太多人没留意到

网友:
  这这个图是给你南北桥动作的 前提条件。在给你上电压图 下面就是 北桥和南桥的  电压图   后:   看看南桥的 那个 1.2vdual   你没有说那个 2093的位置我也看不到 没法找到 。。如果这些电压都没有问题了  还有个VCORE 肯定是有的 ,,应该就不难修 。。要想修可以在问我。。

网友:
你没师傅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在说这个902N93 ? 还是 2093 是说那个?

网友:
学经验,你的帖子都有水平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论坛的哥们们太热心了,赞一个!

网友:
难修。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码要细心啦。

网友:
晕复位不正常应该查复位电路啊。你没事整其他的干嘛。 复位老被拉低从复位针跑线啊

网友:
谢谢reakey88的辛苦支持 谢谢LLYX师傅 谢谢月饼  。 我现在修板修得头大。还弄不明白1.1 1.2 1.5 1.8  2.5这些电压是用在什么芯片组 ,什么模块。这让我判断起南北桥故障感到非常纠结!!
什么时候才能有工程师的思路呀```那样修板就信手拿来咯····修了一天了 好累

网友:
CPU ..热不热。。如果热。。一般整体POST  成功。。然后。再留意其它小电阻。发热,BIO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