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A电池接外接掉电

楼主(2011-06-04):
我这有台联想昭阳E42A,刚修过短路,现在可以开机正常使用,电池与外接单独同时都可以用,且可以充电,就是在有电池的情况下接上外接电源要掉电,其余情况都正常。我暂时没有芯片更换,电池供电芯片是ISL6251.  求大虾们帮哈忙啦!

网友:
看看EC的工作电压,以及该电压的对地阻抗正常不,你所说的就是我们行业所说的插电池灭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看见异常。

网友:
  这机子看样子不好修啊  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吧充放电IC那部分的图纸截个图给我看看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ISL6251电池供电芯片

网友:
最好换个充电芯片看看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已经定了芯片

网友:
要一整页的,你所讲的差上电池灭机可能是电池和电源之间有冲突造成的,你比如在侦测电池的时候出现侦测信息错误导致,建议先量量电池接口的阻抗。。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哎,看了都头疼···

网友:
电池接口的阻抗没问题吗?量一下与电池接口相连的二极管,或2个二极管组成的三极管,看看有没有问题,基本上就是侦测电池温度的信号有问题或是电池与电源的公共部分电路的问题,再者,注意一下PQ9的好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我看看

网友:
掉电之后有待机吗,能再次触发吗,是电池供电还是适配器供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抗阻是660.其余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掉电后有待机,再次能触发。是电池供电芯片

网友:
待机时是电池供电,还是适配器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因为是有电池的情况下,且是机子在运行,然后接上适配器就掉电,然后掉电有待机,你说是待机时是电池供电的,还是适配器供电?因为掉电时适配器和电池都在一起的。当然我也是哪个的待机供电啦!

网友:
订的ISL6251到了吗,换上去好没好,我这有一台故障跟你差不多,也没头绪

网友:
问题无非两块 一个报复隔离一个充电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没到,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嘛,但是问题找不到啦

网友:
问题都没有说清楚,什么帮得上忙,兄弟,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额,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没有相同的电池

网友:
路过赚点积分

网友:
路过赚点积分,顶一下

网友:
是 不是:适配器检测信号:没有送到EC 造成的.建议检测这块 看

网友:
因为好多适配器:检测信号都是充电芯片转出来的.

网友:
我之前修过的是,MOS管子击穿了,就在充电芯片旁,你可以测一测

网友(2011-07-17):
一个报复隔离一个充电电路,比较 难查。电容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