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L8005PC-15G 是什么芯片的,

楼主(2011-06-04):
    25L8005PC-15G  是什么芯片的? 是BIOS芯片的吗?  这种BIOS芯片要是刷BIOS怎么刷的呢??

网友:
  在的吗 怎么没有人回答的?

网友:
是BIOS芯片,一般的编程器都可以刷,我在淘宝买的垃圾编程器 130块的那种,可以自动认出来芯片型号的,有SPI转DIP适配器,这是必须的,芯片要拆来来放到编程器上才能刷,当然如果主板可以启动的话,就没有这么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买的那个150的BIOS机      够不够你用的?你遇到的BIOS是不是都能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我没有修笔记本,目前还没有遇到不能刷的芯片,主板和显卡的都可以刷,那些都是常见的芯片。

网友:
八脚bios芯片

网友:
明白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1-12-22):
联想G31的主板上就是这种BIOS,八脚的芯片,厂商是MX

网友:
是BIOS芯片,一般的编程器都可以刷

网友(2012-07-28):
刚刚接了块主板 ECS-6100MP-M2的,BIOS芯片就是这个,我用从基地买的EP 1130B附带的CH341A编程器去刷BIOS,软件把芯片认成MX25V4005,容量才512K,手工改成MX25L8005.擦除后查空软件报告该芯片不为空,打开网上下的BIOS文件,按编程键等进度条100%报告芯片和缓冲区不一致,请问这个是芯片有问题还是编程器不支持?

网友:
SUPERPRO/500P可以刷,普通的编程器没试过,有机会入手一个试试

网友:
只用过1120,1125编程器。1130没用过。不知道支持啥。

网友C(2013-04-09):
25V4005    4M容量的话 读出来就是512KB的。BIOS标注的4M是4M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V4005    4M容量的话 读出来就是512KB的。BIOS标注的4M是4Mb的。

  。。。  谁能帮我转正。。。。 谢谢了

网友(2013-07-07):
编程器刷BIOS简单 还是拆焊接BIOS 简单。。。。

网友(2016-07-01):
mx-15g 25l8005m20

网友:
这是一个25l系列的存储芯片,台式机主板上用的多,插在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