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没反映

楼主(2011-06-04):
电脑按开机键没反映,短接电源16脚可以启动电脑。有时要先短接电源后,再按开机键才能启动。。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你说的是短绿线吧?开机电路有问题了,查开机电路!

网友:
短了电源强行加电后,有时还需要按开机键才能启动,说明开机键触发这套电路还是工作的,能让南桥发出复位信号。这种情况我觉得先检查一下开机开关的一端是否有3-5v的电压。如果没有:
1.检查cmos电池,是否没电了。有些主板是靠cmos电池触发的;
2.查电源的待机电压是否有。没这个电压开机键当然没法触发;
如果1、2都没问题,又没图纸的话,只能先加焊IO和南桥试试了。

网友:
    今天也收了块板子,最后是换IO弄好的,梅捷的板子!

网友:
电容问题

网友:
高手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