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00.只能上一代内存

楼主(2011-06-04):
接手这板时,不跑马。查内存供电,高,4.45V.不正常的。测管子一个短路了造成的。换后,供电恢复2.8V。可以跑马了。可我上2代内存条的时候。跑乱码,查电压为2.8V,跟一代一样的。这板有二个内存查槽,1代和2代。不知道怎么办。。请朋友指点下。那里的问题。小弟菜鸟。。。

网友:
查图纸吧,有个检查信号的

网友:
你说清楚点  一代和二代内存电压都是2.8V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都是2.8v,所以一代的可以用。二代的不能用。

网友:
清理一下 不好  刷下BIOS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跟BIOS有关系吗??我不是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