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P41C装系统蓝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04):
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华硕

网友:
装系统蓝屏是装什么系统ghost还是安装版?ghost的话换个ghost文件,安装版的话可能要改cmos里面关于硬盘的设置

网友:
很明显是内存的问题了

网友:
内存,硬盘都有可能

网友A:
说具体点....

网友:
如果安装ghost到最后一步进系统是蓝屏,一般是驱动的问题。如果是安装完毕重启要进那些格子时死机:1,改bios硬盘模式;2,内存。

网友:
换纯净版的XP 检查硬盘 有无坏道 换内存 换CPU一步一步来

网友:
如果楼主按楼上说的去做还不行可以把蓝屏代码发上来看下

网友(2011-11-14):
还有人问这样的问题讲清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