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8600gts花屏了

楼主(2011-06-04):
淘宝掏了一张讯景8600gts,玩了cf,生化奇兵好多赛车游戏半年之后花屏,好像是横竖着的花纹,然后分辨率开机降到800*600,色彩很单调,一会死机,重复开机无果,想修理一下,请大虾们指点,我家里的电源只有240w,供电会不会不足啊?记得最后一次好用温度不过60左右,玩生化奇兵时突然花屏,再无法正常。济南本地哪里可以维修啊?已经过保了貌似,来路不明。实在不行,可信的外地维修也可,相信论坛朋友们指点迷经....板载的集成显卡玩cffps只有不到60,好惨,希望能快点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肯定的告诉你,是显存脱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查了一些帖子,个人认为也是,我还怀疑是不是我的电源240w让显卡吃不消了

网友:
显存虚焊很好弄,风枪就可以搞定它!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害怕换零件,貌似我这个城市还真没有芯片级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据说虚焊不能焊很多次,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点助焊剂,用风枪开到400度,风力3.5,一开机就对准显存吹,到温度升到点之后再吹十来二十秒就可以了,要转着吹,别定死在一点下,会吹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风枪搞的没多久还得坏。。。。

网友:
主芯片空焊了吧

网友:
个人觉得风枪整一些小芯片跟BGA整的效果差不多

网友:
显存就是要风枪好做事,面积小,风枪足以应付了,用BGA浪费了,还不好操作

网友:
教你个方法!在显存上面放个一元的硬币,再用风枪 300度  4.5风扇地吹一分钱!~这样就不会再花啊

网友:
加焊一下颗粒  试试

网友:
楼主不是济南人吧, 我同学就在济南干维修,你要是怕别人宰你 而且不知道哪修的话 我给你联系下,济南维修的还是很多的,你自己可以 去市场看看,多少啊

网友:
240W用8600完全够
肯定是显存问题
拿去吹一下吧
也就20元搞定

网友(点评):
20块也做  无语

网友:
最次也得300W

网友:
天热了,还是看看相关电路中的电解电容吧

网友:
一般主芯片空焊的比较多吧,

网友:
是显卡的GPU虚焊了,,用返修台加焊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