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机心切再发一贴,关于CQ40不开机

楼主(2011-06-04):
CQ40[LA-4114P]用电源不装电池按开机键没反应,用电池接不接电源都
可以开机,但不充电,单用电源时,待机3V 5V 1点2V都有,南桥和KB926的晶体都起振,
请高手指点下,有两台同样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有人发了,就是刷BIOS就可以了,我把连接给你吧

网友(点评):
谢谢你了,我把BIOS再下个刷下试试看

网友:
试试看,结果怎么样还望知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刷个BIOS看一下

网友:
刷BIOS,这似乎成通病了

网友:
刷BIOS后OK,谢谢大家

网友:
想问句充电好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了呀,这可能是这机的新通病了,BIOS参于了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