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声音沙哑

楼主(2011-06-04):
小弟今天收到华硕A8J一台不知道什么原因声音沙沙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到官网下本机声卡驱动,打上就0K了

网友:
先排除软件,然后就是喇叭不良了,换个吧

网友:
绝对是声卡驱动问题,我修过这个型号的本子···

网友:
先在官网下载声卡驱动。无效的话可能是喇叭或者功放

网友:
还是按照套路来修啊,软件,硬件逐个排除。

网友:
排除软件,喇叭很容易坏的,用耳机试下正常不

网友:
去华硕官网上下载一个适合的驱动安装一下即可,碰到过N多。

网友:
下一个原装的驱动试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驱动的问题,顺便问一下楼主收了多少米啊

网友:
多半是驱动问题   你去官网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华硕的机器声卡驱动装的不对也会这样,如果还不行就换喇叭试试

网友:
不错鼓励下呵呵额

网友:
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开机时声音这样吧?

网友:
去官网下载驱动,碰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换个原装的驱动看看啊   那样应该好的

网友:
到官网下个原装驱动就OK

网友:
华硕机子 装GHOST版 声卡老是遇到这个问题 在官方下了驱动就好了。

网友:
请用官方驱动不然死的很惨

网友:
华硕的机器这毛病不是驱动就是攻放 这种问题修的太多了

网友:
换个驱动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