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6100 AM2开机d0

楼主(2011-06-04):
映泰主板6100 AM2开机d0,客户拿来时不开机,加焊北桥DO不开,BIOS换过,内存1.8V供电芯片换过,复位,时钟没问题,各位大侠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我这里有5片都是这样的问题,急,还有那个会影响D0不开??????????????
不开机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映泰这6100的桥 你看下U的复位正常不。有没跳变。很大一部分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6100的芯片组大部分是桥空焊了,直接干桥就可以了

网友:
d0是cpu不过吗 查供电时钟复位!还有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