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A 本本 求助啊````````!!!

楼主(2011-06-04):
原故障是不通电!拆机检查发现电源接入口有个电容短路引起不开机,拆掉后开机正常,用了一天了,不过他还有另2个故障:1.是不能上网接上网线显示受阻连接(手动设置IP也不能上网)2.是 CPU使用100% (速度很慢,系统重装了 深度和雨林) 看进程有个 SYSTEM IDLE PROCESS文件使用CPU99%。然后我在基地看到了 解决CPU使用100%的解决方法(说是把CMOS电池反接一下就好了)结果试了下。现在开机没显示了``也不明故障

网友:
有知道故障出在那里的吗```

网友:
说 清楚点撒 这样叫别人怎么判断  没显示 是白屏还是根本就没过 显卡

网友:
这个没修过,只遇到过一台是光驱引起不引导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