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M300图纸  电流0.23

楼主(2011-06-04):
大概10秒掉电  求图纸  板号是:DAO TE1MB8F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广达TE1的图纸,你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电压没有出全,测一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就从他入手。

网友:
大哥此乃东芝通病。还要什么图纸啊

网友:
有没有NEC电容呀   有的话先换个再说吗

网友:
如果还不行 可能是后续电压没出来  那只要对个电路图一个一个的测了

网友:
图纸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