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1-06-04):
我是新人,没什么积分,在此请高手帮我解答.
我有一个三星的显示器 型号:943NWPLUS 开机 黑屏,指示灯也不亮,电是接通了,然后拆开看了一下,是电源板的问题,开机针待机电压都没有,正常应该有3.3V,电源板的型号是PWI1904S,求维修思路...
黑屏
三星

网友:
直接 换 电源板

网友:
按顺序查,初级300V,次级12V、5V、3.3V哪有问题修哪里。

网友:
高压电路可能有问题,,特别是高压线圈

网友:
电源板还不好修?就那些东西达电容巧对开关管没坏的在随便量量不通电太好搞了

网友:
先接上电源线,然后拔掉,看大电容300V会不会一直有电,如果有就是电源板没正常工作。如果没有,可能就是后面有保护。。

网友(2015-04-30):
小电容换掉